求助大侠,两个异步电机如何做到同步

楼主(2019-10-26):
求助大侠,两个异步电机如何做到同步

网友A:
变频器,,,,,互联

网友B:
用一根轴连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互联

怎么互联

网友:
要绝对同步吗?电磁恐怕难以实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一根轴连在一起

那还不如一个大电机驱动一根公共轴呢

网友:
异步就别想同步了,改伺服吧,异步变频器只接收模拟量,没有回授,做不到同步的,除非要求不高

网友:
不知最終應用是什麼?
以我自己過去在多軸設備同步上  用的是 同步儀+加法器+同步信號比較器+變頻 來處理!!

网友:
行业和精度,包装印刷机上经常有几个异步电机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