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改进求助

楼主(2019-10-26):
如图所示,料桶通过转盘上的圆孔托放在转盘上随转盘转动,通过接近开关定位料桶至顶升称重装置(可以理解为可升降的一台称)上方,气缸顶升,抬起料桶,人工往料桶加料,称重显示仪表实时显示加料重量并记录。现在料桶有两种:1、锥桶带钢圈直接坐落在转盘圆孔上。2、圆桶带钢圈,转盘上焊接斜块,这两种方式都是形成圆锥配合,便于顶升时料桶脱离转盘。应用中,锥桶需定做卷制,价格较贵,且外观不圆,圆桶外购标准圆桶,价格低,但由于不锈钢的桶都比较薄,焊钢圈时搞不好就把桶焊破了。同时由于转盘加工误差和定位精度问题,料桶定位在顶升装置上方时有偏斜,偏斜较大时导致顶升时料桶会有一定倾斜,与转盘上的圆孔有接触,导致称重有干涉。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改进意见?

方案1

方案1

方案2

方案2

网友:
加大秤盘行么?

楼主:
最开始考虑过,空间有限后来没通过,加大秤盘应该会有改善。

网友A:
定位由限位开关改成伺服定位?伺服定位精度高。惯性不大的话,感觉步进应该也可以

网友B:
舍得出钱,伺服加减速机,还有啥解决不了?

网友C:
锥桶(上大下小)顶起来不稳,直桶直上直下应该更稳定啊?
没看明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由限位开关改成伺服定位?伺服定位精度高。惯性不大的话,感觉步进应该也可以

利润有限,上不了伺服,就是常规带刹车减速机定速旋转,变频器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舍得出钱,伺服加减速机,还有啥解决不了?

利润有限,不会上伺服,就让在料桶这块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锥桶(上大下小)顶起来不稳,直桶直上直下应该更稳定啊?
没看明白哦

锥桶下面小,顶升时,与转盘孔间隙更大些,更不容易擦到转盘孔边

网友D:
看了一下,还是应该做成锥形的桶,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担心转动的角度影响,可以在两者脱离上多思考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思路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利润有限,上不了伺服,就是常规带刹车减速机定速旋转,变频器都没用。

带刹车的电机,如果动作频繁的话,刹车片也不一定受得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刹车的电机,如果动作频繁的话,刹车片也不一定受得了啊

电机减速后输出转速才13r/min,冲击不是很大,刹车刹得住。动作不是很频繁。主要是料桶这块容易擦转盘孔边,影响称量。得在料桶和转盘托框上改进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减速后输出转速才13r/min,冲击不是很大,刹车刹得住。动作不是很频繁。主要是料桶这块容易擦转盘孔 ...

惯性不大,动作不频繁。采用气动旋转台的结构呢是不是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惯性不大,动作不频繁。采用气动旋转台的结构呢是不是好些

气动旋转台没接触过,气压作为动力源怕不可靠。这个转盘用的是齿轮与回转支承啮合传动,实现360°往复旋转。有10个料桶,负载还是有些大的,减速机的输出扭矩124NM

网友E:
如果是解决摩擦的问题的话,将那个转盘和料桶分离不就可以了,关于怎么分离的话,可以尝试料桶,通过转盘的量小于顶升气缸给料桶带来的行程就可以啦

网友:
关于定位偏差,如果每次偏差的量都是相等的,那就可以直接调整传感器的位置来确定测量的最佳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还是应该做成锥形的桶,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担心转动的角度影响,可以在两者脱离上多思考一下。

做桶的工艺决定了直桶便宜,那么能否在直桶的腰身上做锥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还是应该做成锥形的桶,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担心转动的角度影响,可以在两者脱离上多思考一下。

对,就是要保证两者分离不接触,称重无干涉。

网友:
如果假设用气缸推动,推一下前进一个固定的角度,这样不就准确了?

楼主:
转盘做的有误差,不是理论上的十等分均分。槽轮机构可以实现等角度旋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气动旋转台没接触过,气压作为动力源怕不可靠。这个转盘用的是齿轮与回转支承啮合传动,实现360°往复旋 ...

楼主,我仔细又看了一遍你的说明,其实就两点,一点是怎么解决摩擦干涩,一点是怎么解决定位精度。我觉你可以采用圆柱不锈钢料筒加法兰,连接方式,你觉得焊接不太好,那就采用不锈钢快餐杯的那种方式,反正也不太多。这样的话,如果定位偏差大的话,你可以加深料筒,加大称的托盘来解决

网友F:
链条传动加气缸定位,可以定的很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盘做的有误差,不是理论上的十等分均分。槽轮机构可以实现等角度旋转。

气缸的顶部加一个带有弹簧的刺轮,后退的时候直到咬住某个桶的角度,然后才开始前进,气缸前进的位置是不变的,这样桶始终能走到固定位置。

你想下,你的桶既然位置不是等距,那么气缸在退回的时候,做一个寻找的步骤,寻找到位置,刺轮就被弹簧推出嵌入,然后在前进。

我第二个方法,电机和转盘加离合,传感器检测到之后,离合打开,如果过冲,称的位置加一个阻拦带弹簧结构,将过冲在拉回来。

网友:
第一步解决分度定位精度的问题:选择一个位置为基准,设计XY的基准边,采用百分表打标,使每个位置相对基准一致,公差正负0.02,就可以了。
第二步解决每个桶与每个位置的定位的问题,顶升时去除与周围加工品的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仔细又看了一遍你的说明,其实就两点,一点是怎么解决摩擦干涩,一点是怎么解决定位精度。我觉你 ...

初步定在在加大秤盘上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链条传动加气缸定位,可以定的很准

这个接近开关也定的准,主要是托盘是焊接的,十等分不均匀。链条传动加气缸定位是种什么结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解决摩擦的问题的话,将那个转盘和料桶分离不就可以了,关于怎么分离的话,可以尝试料桶,通过转盘的 ...

现在只是把料筒顶升20mm高,顶升太高,为了秤的稳定性,气缸得选大,用的是三轴气缸。同时把料筒顶到托盘上方的话,秤盘就得过托盘孔了,更不好控制。

网友:
建议改设计:1、料筒放在转盘面上,但筒太轻会侧翻。2、称台平面改为带限位的,这样上升时筒不会侧倾

网友G:
桶的锥度有多大,在称上做一个锥形的工装,转盘上的圆孔可以做大,只要桶不掉下来就可以,至于转盘上的孔加大多少,看倾斜的位置,称上的工装顶上去桶和圆盘不接触,这种可行吗,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桶的锥度有多大,在称上做一个锥形的工装,转盘上的圆孔可以做大,只要桶不掉下来就可以,至于转盘上的孔加 ...

之前用的锥桶锥度10°。后来一是价格贵,二是外观做的也不好,就改用直筒了。

网友:
在口那里弄一个锥形,成本不高,定位不会跑偏,杯子可以和托盘分离

网友:
锥桶圆底带一定角度,在测量传感器的边上放两个顶升气缸,底部气缸顶起后,测量传感器两侧小气缸缩回,解决摩擦力干扰问题

网友:
减速机伺服都弄个二手的有啥成本不下来,晕偏偏把自己绕死,用光感,出问题能把你搞死,防尘防水难搞,用伺服就回个原点,这个可以做成防尘防水,一般不肯出成本的,我都是考虑二手,现在能简单解决,非要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