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药混合机,翻转有声音,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9-10-26):
厂里一台3800kg的混合机,设备翻转时,有~咯吱吱吱~的声音,感觉声音是从“减速机与机架连接处发出来的”。把底脚螺栓、电机螺栓、减速机与法兰的连接螺栓都紧固了一遍,声音依旧存在。
最后一张为减速机与机架连接处。
因为机器过于笨重,拆卸不方便,所以想听听老铁们是怎么看的!

网友:
坐等大侠指点

楼主:
最后一张是减速机与机架连接处,感觉声音就是从这个地方发出来的。
翻转的时候,只是在翻转的某个点会发出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一张是减速机与机架连接处,感觉声音就是从这个地方发出来的。
翻转的时候,只是在翻转的某个点会发出 ...

视频,录音,上传网盘吧

网友:
是不是减速机轴承或哪里摩擦发出的声音?这声音是不是从机器里传出来的?

网友:
你可以把机架上八只螺栓按顺序每次松掉一只,看看声音是否有变化!
如果有的话就在松掉的螺栓电机连接面垫东西排除!
初步判断是焊接固定座不垂直导至的!

网友(点评):
谢谢,今天去试试

网友:
如果制造上能保持同轴了,安装上能否保证同轴,应从这两方面查查。

网友:
某一个点。。可能要考虑减速机内部是不是某个点卡了,当然如果轴连接偏心较大,也有可能造成某点受力过大,卡住发出异响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老设备了,
是不是可以看看是混合桶翻转到某个位置周期的发出声音, 还是减速机周期的发出声音。

网友(点评):
听声音是混合桶翻转周期性的某个位置发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