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所在!~

楼主(2019-10-26):
结构如图所示,左右各有一锥度轴承,现在问题是,安装时随着卸荷套(卸荷套左边安装轴承外圈,右侧与轴间隙配合,间隙在2-3mm)往左移动,轴承间隙逐渐变小,传动轴位置:卸荷套下端---卸荷套中间---卸荷套上端,传动轴转动情况:灵活----卡滞----转不动。转不动时,套与机身间隙在6.5mm。
简单讲就是,随着轴承的收紧,轴不在套的中间,而是卡死在套的上端!
环境有限,初步用百分表测量,固定轴上,表打套,有跳动,不太严重,达不到所述症状,同理固定套上表打轴一样!
1.加工缺陷?
2.轴弯了?弯的位置?
3.套弯的?

楼主:
补充一点,传动轴中间是一对斜齿传动!

楼主:
会不会大小齿轮有干涉?导致轴承装不到位?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这两个轴承位的同轴度差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这两个轴承位的同轴度差太多了

有道理,拆的时候窜轴,间隙大,而且垫了厚厚的一层石棉垫,本想把石棉垫铲除后消除窜轴和间隙大的现象!

网友:
右边轴承的右端面与卸荷套的端面不平行或者卸荷套与右边轴承右端面贴合的那个面与本身的旋转轴线不垂直。

网友:
同轴度不好,有别劲的嫌疑,可以适当的调整轴承支撑孔的同轴度

网友:
检一下两底孔的同轴度,制作偏心套把轴找正。

楼主:
机身上面的2个轴承孔位目前不具备修正加工的条件,准备明天拆卸传动轴,检测一下轴的同轴度!
今天试下来发现,在某一平衡点的时候,转动传动轴,发现轴相对于套是偏心运动的,因为轴只能转动180°,且不知道轴承预紧状态,所以无法具体判断轴是否弯曲,继续紧固卸荷套,轴在上端卡死,如果此时再用力紧固卸荷套,发现轴有居中的趋势。但无论轴在什么状态,套怎么安装,轴都是在套的上端卡死!
如果啮合齿轮的中心距偏小,轴是往下低和是网上翘?

网友:
如果加工精度与配合精度没办法达到,是否考虑更换容差高一点的轴承组!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问题已经查明,是锥度轴承部分损坏,因为坏的在下面,所以当时没有及时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