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体水和压缩空气对管壁的影响

楼主(2019-10-27):
我们测试一段空腔体(可视为一端封闭,长为50,直径为20的圆柱)在空腔中现持续注入0.1Mpa的液体水,以测试它能不能承受这个压力,如果我现在更换成相同压强的压缩空气,这对测试过程和结果有没有不同?

网友:
管道、承压零件或者压力容器的压力试验是测试他们的耐压强度的。
压力试验分为:液压试验和气压试验。也就是说测试耐压管道、零部件或者压力容器所用的测试介质为液体,一般清洁水做压力试验(不锈钢材质的零部件、压力管道或者压力容器,要求水中的氯离子的含量不超过25ppm)。如果用水做压力试验不合适,可以采用压缩空气做压力试验。

内压压力容器的耐压试验:
液压试验的试验压力=1.25*设计压力*(σ/[σ]t);t是中括号的上角标,[σ]t表示这一材质在t温度时的应力值。
气压试验的试验压力=1.1*设计压力*(σ/[σ]t)。

压力管道的耐压试验:
液压试验的试验压力=1.25*设计压力;
气压试验的试验压力=1.15*设计压力。

楼主根据上面的公式,当用气压的时候用上面的公式代入做计算,看看耐压试验的压力是多少?你的问题可以当做一端压力管道来做试验,不知道壁厚是多少?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A:
一公斤气压和一公斤水压哪个压强大?
一公斤铁和一公斤棉花哪个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公斤气压和一公斤水压哪个压强大?
一公斤铁和一公斤棉花哪个重?
层主,液压试验和气压试验都可以,只是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说有差别。

液压试验和气压试验作用是一样的,试验时,选择一种试验方式即可,优先选择水压试验,在水压试验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才选择气压试验。因为气体是可压缩的,气压试验一旦发生事故,瞬间释放集聚的能量,要以最快的速度恢复被压缩的体积,气压冲破的碎屑飞出的速度极快,破坏力比水压试验要大的多,就跟炸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