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驱动器控制器步进电机连接

楼主(2019-10-27):
小白求助,大神们帮忙看看怎么回事?线路接法有问题没?或者说电机有问题没?电机用万用表测得A+A-和B+B-阻值相同,电机是57旧的,驱动器和控制器都是新买的。

网友:
你那个黑色的是什么东西?PLC吗?PLC需要串电阻

楼主:
黑色是买的控制器,店家说不用串

网友:
第一张图最下面的黑色模块是什么?若是步进电机控制器,那么,第一张图最右边的稍微大一点的模块不就是控制器吗?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27 20:47第一张图最下面的黑色模块是什么?若是步进电机控制器,那么,第一张图最右边的稍微大一点的模块不就是控制器吗?
方形的是控制器,右边的那个是驱动器

网友:
这个步进电机控制器,其实就是带简易编程的脉冲发生器。

以前也用过。

左边第三个点,是DC5V吧?如果是,就没接错。

楼主看着像是刚接触这些的吧?

说一下注意事项:

1)步进电机驱动器上的那些SW拨码开关,拨动之前,一定要断电。哪天这驱动器坏了,八九不离十就是带电拨码弄坏的。
     拨码坏了的表现:
     --  比如拨码细分2000,发出去脉冲2000个,电机不转一圈。
     --  电流调得很高,电机就是没劲儿。

2)步进电机控制器的输出端那个24V,只能用在光电开关、电感传感器、24V继电器等用电量少的东西上。
     比如用气缸的电磁阀,电磁阀的电,还是用开关电源的电。只是用控制器的电控制继电器来通或断电磁阀的电路。

3)这种控制器,厂家很多。内部电路板,手工焊接的很多,质量参差不齐。注意轻拿轻放,注意别用指甲盖等硬物去操作面板。

剩下的,就慢慢玩吧。

再建议买个继电器、光电开关、还有电磁铁等肉眼能看得见动作的东西。一共5,60块钱。

学习这个控制器的全部功能,这些东西就够了。

输入、输出和执行都有了。

加油!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10-28 07:20这个步进电机控制器,其实就是带简易编程的脉冲发生器。

以前也用过。

左边第三个点,是DC5V吧?如果是,就没接错。

楼主看着像是刚接触这些的吧?

说一下注意事项:

1)步进电机驱动器上的那些SW拨码开关,拨动之前,一定要断电。哪天这驱动器坏了,八九不离十就是带电拨码弄坏的。

     拨码坏了的表现:

     --  比如拨码细分2000,发出去脉冲2000个,电机不转一圈。

     --  电流调得很高,电机就是没劲儿。

2)步进电机控制器的输出端那个24V,只能用在光电开关、电感传感器、24V继电器等用电量少的东西上。

     比如用气缸的电磁阀,电磁阀的电,还是用开关电源的电。只是用控制器的电控制继电器来通或断电磁阀的电路。

3)这种控制器,厂家很多。内部电路板,手工焊接的很多,质量参差不齐。注意轻拿轻放,注意别用指甲盖等硬物去操作面板。

剩下的,就慢慢玩吧。

再建议买个继电器、光电开关、还有电磁铁等肉眼能看得见动作的东西。一共5,60块钱。

学习这个控制器的全部功能,这些东西就够了。

输入、输出和执行都有了。

加油!

是的,我才接触这个,完全是小白一个,受教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