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度用于实体表面控制时,不同实际尺寸下,平面度允许公差不同的情况?

楼主(2019-10-27):
平面度用于实体表面控制时,如何理解不同实际尺寸下,平面度允许公差不同的情况?平面度0.005,最大极限尺寸1.02,最小极限尺寸1.0?(如图所示)

网友:
说明了一个问题,平面度公差的检验要看实测尺寸和尺寸公差来评定。

网友:
“平面度0.005,最大极限尺寸1.02,最小极限尺寸1.0”,这句话要结合第一表格来看,这句话说的没错,但是,实际尺寸从1.02至1.016,是0.000、0.002、0.004这3个值,它同时受规则1的约束,那么你就要看看规则1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根据它的内容去理解。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27 20:45“平面度0.005,最大极限尺寸1.02,最小极限尺寸1.0”,这句话要结合第一表格来看,这句话说的没错,但是,实际尺寸从1.02至1.016,是0.000、0.002、0.004这3个值,它同时受规则1的约束,那么你就要看看规则1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根据它的内容去理解。
就是不理解为什么实际尺寸是1.02,公差就是0.00,实际尺寸是1.016,公差就是0.004,实际尺寸是1.0,公差就是0.005?
最后一个是不是局部测量0.995
也算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