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动伸缩杆能实现么?量产的单个成本大概多少?

楼主(2019-10-27):
和淘宝上卖的电动自拍杆差不多的构造,技术指标暂时没确定,只能通过描述需求来说明:五节或以上,固定节越短越好,20cm以内为宜,最大直径最好控制在30㎜以内,行程50到70㎝即可,能自锁,完全伸展后末端承重300克下垂形变不能超过1㎝,推力没有要求,伸缩速度大于30毫米每秒,外接电源,马达外置,需要一个安装机械接口和一个程序控制接口。
如果可以实现,可以委托设计,我Q:  2898 -7080-38

网友A:
买根电动自拍杆自己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根电动自拍杆自己参考

电动推杆一般是电机、减速机、螺纹推杆。他这种结构电动推杆肯定不行的,只能重新设计。

网友:
看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伸展的动力不好解决。

网友:
电动自拍杆实际是不能自动伸缩的,自动伸缩可能要看自动伸缩天线(汽车用的),不过结构就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