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液控单向阀回油时怎么动作集流的?想不通!!!

楼主(2019-10-27):
换向阀右边得电后,液控单向阀是如何动作集流的呢?

液控单向阀的虚线控制油路,如何动作控制的?

实在想不明白!求教!

网友:
当换向阀左侧的电磁铁得电,阀芯移动到左侧位置,左侧走路打开,液压油通过单向节流阀的单向口不调速,再经过分流阀,上面两个分流阀到达两个油缸的无杆腔。
当换向阀右侧电磁铁得电,阀芯移动到右侧,右侧油路打开,液压油不经过下面的单向节流阀,经过两个分流阀,此时,液控单向阀的油路有控制油液,液控单向阀关闭,液压油进入有杆腔。

你把流程图再仔细对一下,有无问题?

网友(点评):
这解释有点不对吧

网友(点评):
请老师指出不同观点!

楼主:
有不同看法的老师,请指点,谢谢了

网友:
分流阀有一个特点,就是两边流量一致,可以保证油缸下降速度一致。下降动作中,压力油现顶开单向阀,好让回油回路打开,然后通过分流集流阀并联,保障速度一致,最后通过节流阀回油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