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孔的同心度,直线度,光洁度

楼主(2019-10-27):
   15的外径,8.5的内径,长度300长!同心度0.02!现在做出来不是同心度不够,就是内孔变形,求工艺!!!

楼主:
还有内孔光洁度不够!!

网友:
粗糙度要求是多少,麻烦把视图贴出来

网友:
枪钻加工

网友:
你不说材质咋判断呢,还有你的工艺流程,设备之类的

网友:
这个东西找精密无缝钢管的地方做呀

楼主:
现在用的是东非FDAC,现在的工艺是买原材料回来截尺寸,然后圆棒机加工内孔,再外圆磨磨外径!!!!

楼主:
内孔光洁度要求不高,现在就是枪钻加工会产生震刀纹,怎么消除震刀纹?

网友:
先毛坯粗车,然后深孔钻打孔留余量内孔航磨 ,航磨后用2个顶尖顶住2端内孔进行外圆磨

楼主:
航磨能磨到300的长度?

楼主:
还有航磨只是听说过,没见过,找不到合适的加工商!!

网友:
同心度不够,还用了外圆磨,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用的外圆磨?装夹方式是怎样的?
外圆磨满足0.02的同心度足够了,除非你装夹方式不对。
方便的话拍个照片上来,谢谢!

网友:
内孔不能直接钻出来的,这么长肯定会变形,先钻底孔后再扩孔,内孔直线度、表面光洁度都会好很多。

楼主:
都是给别人加工的!我这边验收的时候达不到要求!工艺是一起想出来的!内孔先钻,再扩,没有实际操作经历!扩孔用什么刀具好!

网友:
绗磨只能改善内孔的形状和表面光洁度,并不能改善同轴度。而且绗磨的前提是内孔先有好的形状,因为绗磨加工余量在丝级,就是说如果孔的变形在0.02以上的时候,根本不适合绗磨加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航磨只是听说过,没见过,找不到合适的加工商!!

晒个联系方式  我让加工的联系你

楼主:
而且还找了两家打样,都是同心度偏差!检测工具是三次元!

楼主:
15999660069微信同号

网友:
零件小长型,这种车削需要加跟刀架。

网友:
楼主你能发图纸和技术要求出来吗?这样是说不清的

网友(2019-12-28):
这工件不简单

网友:
量大内孔可以考虑上拉刀

网友:
料硬不硬?软的话可以试试先孔打大一些,塞8.5的芯棒,挤压到位,再外圆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