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速机制转动惯量怎么折算到电机负载上的问题

楼主(2019-10-27):
各位社友:
      经常用到电机(步进或伺服)的兄弟都知道,设计结构时,有的地方选电机不能只靠估,必要的计算还是应该的。电机直接驱动负载的也有,电机加个减速机再驱动负载的也有,我今天想请教讨论的是电机加减速机后驱动负载的场景:负载的转动惯量已知道了,电机的转子惯量也知道了,减速机的转动惯量也从其手册上查到了,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不考虑减速机自身转动惯量,那么统一单位后,负载和电机转子的惯量比就是(负载惯量/减速比的二次方)/电机转子惯量;但认真一点计算的话,减速机的转动惯量不应该被忽略,那么接下来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减速机惯量算在电机端还是负载端?经过和减速机厂家沟通得知应该算在负载端。第二个问题是:算在负载端的话,负载的惯量是要除以减速比的二次方以后再去和电机比的,而减速机自身的转动惯量应该不能再除以自己的速比二次方吧?因此我个人理解电机加减速机再带负载的场景,惯量比计算方法应该是这样:统一单位后,[负载惯量/减速比的二次方)+减速机转动惯量]/电机转子惯量.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所在在此请对此了解的社友指点。谢谢!

网友:
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
从最末端的负载折算到电机轴端。

转动惯量的折算,你找机械原理教材看看,教材上讲的很详细,也有具体实例。另外,你搜下社区,社区里有很多关于转动惯量折算的讨论。

网友:
  能量守恒

网友:
应该是选用的电机惯量大于负载惯量除以减速比的平方和惯量比即可

网友:
减速机输入端的转动惯量不需要除以减速比的平方,减速器输出端的转动惯量需要除以减速比的平方,
减速器的转动惯量要分成2部分计算。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A:
这种电机选型有相关计算表格可供选用,自动计算出扭矩值。

网友:
减速机应该不需要折算了,直接加进去就好吧

网友:
负载惯量/减速比的二次方)+减速机转动惯量]/电机转子惯量  是常用的計算方式
目前所看到的減速目錄標示的慣性矩都是等話到輸入測的轉軸上..
但不知你所說標示負載測的目錄是哪個品牌?

网友(2022-02-18):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选型有相关计算表格可供选用,自动计算出扭矩值。

说的是这种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