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2 内螺纹 和 PT1/2 外螺纹

楼主(2019-10-28):
在气管回路里,可以配合使用吗

网友A:
   可以,螺纹你是外购件自己选择螺纹接口的,PT、NPT、G自己选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螺纹你是外购件自己选择螺纹接口的,PT、NPT、G自己选配。

查了下
PT   是55°锥螺纹
NPT 是60°锥螺纹
G     是55°圆柱螺纹
NPT应该不能和其他两个通用吧

网友:
理论和实际上都可以,没有问题

网友:
最好不混用,部分规格螺距会有一定差别,60度外牙配55度内牙就很困难,锥牙要好点,但是螺纹装配深度肯定会受影响

网友:
牙型角相同,在气动中完全可以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