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眼轴承衬垫的选用

楼主(2019-10-28):
各位有谁了解这两种衬垫,哪种更不容易产生间隙吗?
受力不大的情况下,哪种不易磨损? 假如用铜合金可以让客户定期加油

网友:
关节轴承一般用在连杆机构上,间隙是必然存在的,具体间隙参数可以参照手册样本,轻载可以用树脂

网友:
选带油嘴的吧

网友:
材质的选择要根据使用工况或者环境去选择,比如,工况温度

网友:
铜合金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