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氧化铝粉吨袋输送问题的设计思路

楼主(2019-10-28):
如图:氧化铝粉是整车吨袋包装的,现在需要做的工作是,将吨袋包装的氧化铝粉拆袋,并通过某种设备输送到带有干粉袋的集装箱里。现在需要请教的问题是,应应用何种设计工艺流程,完成将吨袋从车上卸货--拆袋--输送--集装箱干粉袋等一系列工序流程,万分谢谢!!!

氧化铝粉来料状态

氧化铝粉来料状态

输送模式参考

输送模式参考

带有干粉袋的集装箱

带有干粉袋的集装箱

网友A:
工艺流程是:吨袋吊装卸车,摆放到吨袋卸料器上,采用自动化卸料(气力输送)可以卸到立罐暂存,从立罐匀速卸料到输送机,直接输送到集装箱中。
需要用到起重工具,吨袋卸料器,干粉给料机,粉体输送机等。
如果对装集装箱的时间上没有严格要求,也可以省略中间的立罐和干粉给料机,直接从吨袋卸料器卸料到粉体输送机。但会在一个吨袋卸空更换下一个吨袋的过程中有中断给料现象。
需要考虑的是集装箱装料速度要求,匹配相应的粉体输送机,并逐级匹配上级设备的给料能力,并合理配置起重设备。
可采用的起重设备有很多种,龙门吊车、厂房内的天车、甚至是叉车等都可以应用,可根据需要和自身条件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流程是:吨袋吊装卸车,摆放到吨袋卸料器上,采用自动化卸料(气力输送)可以卸到立罐暂存,从立罐匀速 ...

非常感谢,讲的这么详细,我这边不能使用照片中皮带运输的方式,必须使用类似于管道一样的封闭式输送模式,另外我问过仓式泵和封料泵的生产厂家,都说不适合这种输送场合,因为仓式泵要求必须在进入集装箱出料口时加除尘器,但由于输料管道需要深入到集装箱最里面,然后再根据送料情况逐渐退出到集装箱外侧,厂家对于这种情况说无法加除尘器。而封料泵则是不仅要增加除尘器,还要求有一定的封料高度。麻烦你对于我这种情况改怎么设计处理才好,我对粉体输送这块不了解,还望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参考药厂洁净间的设计,采用封闭管道输送粉料。可以采用的设备有机械式的螺旋给料机,也可以采用气力输送。气力输送分为负压输送和正压输送,负压采用真空泵式。根据你这种情况,气力输送确实存在困难,不方便除尘,建议采用机械式。可以设计一款可移动的水平螺旋给料机,将螺旋输送机进料口设计为柔性连接的可旋转管道。
具体顺序是这样:先吨袋卸料——配真空负压输送到储料罐(这个罐要设计有足够的高度)——柔性连接配螺旋输送机
参考一下吧,毕竟我见不到你的现场具体情况,有更合理的设计可以自行配置。

网友:
工艺流程还是比较复杂的,但其实都集中在设备端一体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药厂洁净间的设计,采用封闭管道输送粉料。可以采用的设备有机械式的螺旋给料机,也可以采用气力输 ...

谢谢,看来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