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5安装压缩包解压问题

楼主(2019-10-28):
请问我对solidworks2015安装压缩包解压,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一般我们不解压缩,因为是ISO格式的,一般用虚拟光驱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们不解压缩,因为是ISO格式的,一般用虚拟光驱安装

那两个文件就是镜像格式的,镜像文件也是压缩文件。

网友B:
“那两个文件就是镜像格式的,镜像文件也是压缩文件。”
从图片上看是.rar格式而镜像文件应是.iso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文件就是镜像格式的,镜像文件也是压缩文件。”
从图片上看是.rar格式而镜像文件应是.iso啊?

确实是镜像格式,只不过在有些电脑里他会优先显示压缩格式,有些电脑里的压缩软件也可以压缩解压镜像文件。

网友C:
安装包是好几个压缩包组成的吧,缺少一个都无法解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包是好几个压缩包组成的吧,缺少一个都无法解压的。

我知道啊,可是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
|popwilsword发表于 10-29 13:21
我知道啊,可是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那很明显,你解压不了,就是缺少其中几个压缩包了,只有凑齐才能解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