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夹具,这个设计合理么

楼主(2019-10-28):
我的想法是以直线导轨为导向,然后用百分表测量顶面,测量侧面以确定中心线。水平面与中心线可通过调节块调整。需要两套这样的夹具,一套用于机床上加工,一套在装夹区找正固定压紧,这样可以节省在机床上的时间,不知道这个夹具这样设计合理不?

网友:
立柱这么细长?

网友A:
测量支架在导轨上改成三角形的是不是要好点?

网友:
测量支架在导轨上改成三角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支架在导轨上改成三角形的是不是要好点?

改成三角形的那就要两个滑块的吗?

网友:
线轨的精度要高于测量产品的精度

网友:
第二张图,垂直纸面方向怎么调整和定位?

网友B:
楼主这个是测量工具,比夹具零部件加工的精度要求会更高,联系楼主两侧的机构做的再强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是测量工具,比夹具零部件加工的精度要求会更高,联系楼主两侧的机构做的再强壮一些。

我这只是毛坯件定位调整,保证好加工余量一致就行了

楼主:
改成三角支架

网友:
这个测量架移动会不会不平行啊  感觉两边用同步带来移动会平稳一点

网友:
也许不太可靠,因为你用千分表打平行垂直或者是等高,其中最重要的是基准,例如你校工件顶面的等高,那么你千分表所在的横梁是否能确保与机床工作台平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在支架如此单薄的结构,我想还是有一定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