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料折弯,如何精确测绘出数据?

楼主(2019-10-28):
现在要把吊钩类零件根据实物测绘出图,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精确的测绘出数据?或者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输入几个重要数据自动生成图纸

网友:
扫描或三坐标机

楼主:
没有那些,就是人工测量。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软件

网友A:
软件也需要足够的硬件去支持的,比如ReCap需要专业的点阵扫描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也需要足够的硬件去支持的,比如ReCap需要专业的点阵扫描枪

不需要太精确,就是普通吊钩

网友B:
先是“精确的测绘出数据”再是“不需要太精确
你让我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是“精确的测绘出数据”再是“不需要太精确”
你让我怎么说?

想怎么说怎么说

网友:
不用太精确就用铁丝仿形描图或直接拍照,插入cad参照画图。

网友:
逆向造型,复杂的曲面也好解决,表面打点完成后,再扫描测量出点,最后三维软件里面点云自动生成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