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5安装问题

楼主(2019-10-28):
各位大神,我在安装过程中出现这个问题,谁能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重新下载一个安装包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下载一个安装包试一试

我是想询问原因

网友:
仅凭这一行字母不太好判断具体什么原因,一般都文字提示会好判断一些,大多数是系统不兼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