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中制作自己的图纸模板时,怎么添加项目

楼主(2019-10-28):
我想制作自己的图纸模板,但是有些东西没有,需要手动添加,但是不知道在哪里添加----比如:图纸比例这一栏:原图的随图比列没有,我想添加上去该怎么弄?

网友:
软件自带模板有比例把那个"(比例数值)"复制粘贴到你新建的模板上对应位置 就和你的图纸产生关联了

楼主:
谢谢,结果自己连粘贴复制都忘了,尽去想怎么调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结果自己连粘贴复制都忘了,尽去想怎么调出来了

网友A:
这么多乱码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9-12-24):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乱码是什么情况?

不是乱码,是进入图纸编辑格式后,相关的文本就会变成这种,每个跟模型属性都是相关联的

网友:
看着挺乱的,可以自己做一个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