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都大了,这个杆件怎么设计好?

楼主(2019-10-28):
想到头晕了,如附图,杆件平时可以沿高度方向的槽上下移动,自身还可以转动90°,调好高度和角度,固定好之后端部能承挂住10公斤的物体。怎么做才能用最简单的方法实现上述功能?

1

1

网友A:
杆上一个转轴,转轴安装在滑块上,滑块放在上下移动的槽里。

滑块与槽的滑动,转轴的转动都通过一个带手柄的螺柱调节。旋松螺柱时,可以移动。移动到位后,拧紧螺柱顶住滑块(转轴)

网友(点评):
是这个意思

网友:
10公斤重,端部,单凭这一条就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杆上一个转轴,转轴安装在滑块上,滑块放在上下移动的槽里。

滑块与槽的滑动,转轴的转动都通过一个带手 ...

控制旋转的螺柱装在哪个位置?因端部要挂10kg的物体,相当于杠杆,旋转位置要能承重几十公斤的力

网友:
哥你这16的轴太细了,在滑动这块可以做大一点不

网友:
  用滑块夹住杆端,穿螺柱,杆子要上下摆动就必须螺柱转动,限制螺柱转动就可以调角度。克服几十公斤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旋转的螺柱装在哪个位置?因端部要挂10kg的物体,相当于杠杆,旋转位置要能承重几十公斤的力

旋转螺柱肯定要装在旋转中心,最大旋转力矩100N×0.215m=21.5Nm,力矩确实比较大了。不过螺栓的容许力矩还是可以承受的,但手柄旋紧时会比较费劲,可以用一个加力杆旋紧。M10或以上的螺栓承受这个力矩还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B:
高级点的医院的点滴架,宜家的杆式金属台灯,车间里的百分表架

网友C:
刺轮,可以实现90°调节,那种刺轮结构阀门,就是这样的。

上下移动同样可以使用刺轮结构,或者螺杆结构,如果高级些,参考手动葫芦。

网友:
用2#的方法这里最好上个钉丝。

网友:
两个气缸加上轴承座和支线导轨搞定。

网友:
是的,如上图所示,增加两轴运动才好实现。

网友:
2楼的可以

网友:
固定好之后端部能承挂住10公斤的物体

如何固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高级点的医院的点滴架,宜家的杆式金属台灯,车间里的百分表架

大侠,lz的需求不一样哦。主要是负载10kg,215mm。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侠,lz的需求不一样哦。主要是负载10kg,215mm。

so easy。无非是锁紧力大小、倾翻力矩平衡……

网友:
目前我也需要设计一个类似的装置 端部需要承载两个成年人的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刺轮,可以实现90°调节,那种刺轮结构阀门,就是这样的。

上下移动同样可以使用刺轮结构,或者螺杆结构 ...

上下调节精度不高的话,可以采用刺轮,角度调节的话最好采用双点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