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钢丝固定工艺

楼主(2019-10-28):
各位,有知道钢丝固定方式的具体工艺吗,比如用多粗的钢丝。什么螺钉?

网友:
钢丝绳如何衔接?

网友:
钢丝绳固定是绳卡式,正确方法是什么
我来答
黑曼巴981
来自百度知道认证团队 2019-02-17
正确方法是:在使用钢丝绳卡扣时,要把U形螺栓拧紧,直到钢丝绳被压扁1/3左右为止。
由于钢丝绳在受力后产生变形,绳卡在钢丝绳受力后要进行第二次拧紧,以保证接头的牢靠。
检查钢丝绳在受力后,绳卡如果滑动,可采取附加一安全绳卡来进行。
安全绳卡安装在距最后一个绳卡约500mm左右,将绳头放出一段安全弯后再与主绳夹紧,这样如卡子有滑动现象,安全弯将会被拉直,便于随时发现和及时加固。
卡子的大小要适合钢丝绳的粗细,U形环的内侧净距,要比钢丝绳直径大1~3mm,净距太大不易卡紧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