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测量求教

楼主(2019-10-28):
以前一直用solidworks,最近刚开始练习inventor,对这个测量功能不了解,这个孔距怎么测量呀,请了解的前辈指导一下。

网友A:
好久没用过了,记得之前测量 一般选选择个面再选择孔的圆心。还有就是在圆心处放置鼠标片刻会有个下拉可以选择孔的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用过了,记得之前测量 一般选选择个面再选择孔的圆心。还有就是在圆心处放置鼠标片刻会有个下拉可以 ...

按您的方法可以测出来,多谢了

网友:
先点击一个面,再点击孔边缘,会出现一个点,再点击下一个孔边缘即可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