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加工完后平面度不良

楼主(2019-10-28):
直径300mm的产品,全部加工完后平面度不良,在线等高手赐教,亦可来公司有偿指导。

工艺大概为:1.激光切割轮廓,内外单边留余量   2.整平,圆台磨加工上下两面   3.精雕加工内外轮廓,点孔   4.打孔,倒角,攻牙   5.精磨上下两面   6.精雕台阶

网友:
这么薄的板,加工后肯定会变形的呀。

网友:
要求是多少?

网友:
楼主最好提供下装夹方式,测量方式,以及平面度要求多少,这样可以综合分析。

楼主:
|宣子哥发表于 10-28 17:11这么薄的板,加工后肯定会变形的呀。
4.8mm的

楼主:
0.1平面度

楼主:
|永远的120发表于 10-28 17:20楼主最好提供下装夹方式,测量方式,以及平面度要求多少,这样可以综合分析。
好的,我整理一下加工工艺发上来

网友:
看起来好像是钢件,建议粗加工以后调质,然后精加工。最好用电磁吸盘装夹,变形量最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整理一下加工工艺发上来

不仅仅是磨削工艺,之前的粗加工、热处理也有影响!

楼主:
|联合舰队发表于 10-28 17:48看起来好像是钢件,建议粗加工以后调质,然后精加工。最好用电磁吸盘装夹,变形量最小。
磨削和铣削都是磁盘吸住加工的

网友(点评):
工件吸盘之间垫什么????

网友:
加工工艺没有问题,研究的重点在放在热处理上

网友A:
工件放在电磁吸盘上,先别吸,用塞尺塞底面测量变形量,再根据空隙把有变形的地方用东西塞住,在吸住磨削,精加工时调节成较小的吸力。

网友:
让她发热的赶紧先来,然后再让她冷静一阵子。等她没脾气了,然后再慢慢捅啊蹭啊的,急不得的。

没谈过女朋友???  还是每每都被踹了?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0-28 20:19加工工艺没有问题,研究的重点在放在热处理上
图纸未标注热处理要求

楼主:
|liwankun98222发表于 10-28 20:43工件放在电磁吸盘上,先别吸,用塞尺塞底面测量变形量,再根据空隙把有变形的地方用东西塞住,在吸住磨削,精加工时调节成较小的吸力。
好的,吸力已经是最小的了,只是没有像你说的塞薄片,明天去试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这种薄环零件放磁台上,平面磨,很容易磨削变形,一般是磨后变弯曲,精磨需要小的磨削力
还要注意,磁台磁力小吸不住零件,磁力大了反复翻面修磨,作用也不明显;
只能加塞尺,根据计量结果垫起返修

网友:
这种件是难搞,形变难免的,可以按12楼说的方法试试

楼主:
|戰爭機械发表于 10-29 08:31这种件是难搞,形变难免的,可以按12楼说的方法试试
嗯,先试试看

楼主:
|机械工程师89发表于 10-29 08:05这种薄环零件放磁台上,平面磨,很容易磨削变形,一般是磨后变弯曲,精磨需要小的磨削力

还要注意,磁台磁力小吸不住零件,磁力大了反复翻面修磨,作用也不明显;

只能加塞尺,根据计量结果垫起返修
嗯,加塞尺试试看

网友:
激光前先平磨,激光后留精雕余量尽量小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10-29 09:06激光前先平磨,激光后留精雕余量尽量小
激光前是一整张大板,3000*6000*5.5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未标注热处理要求

以前遇到过给的毛胚加工不出来的情况,精度始终达不到客户要求,后来要求客户去除毛胚料的内应力,然后再回来加工,尺寸精度刚刚的,没有问题,终极原因还是毛胚有内应力没有释放完毕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0-29 11:47
以前遇到过给的毛胚加工不出来的情况,精度始终达不到客户要求,后来要求客户去除毛胚料的内应力,然后再回来加工,尺寸精度刚刚的,没有问题,终极原因还是毛胚有内应力没有释放完毕
好的,那我热处理那边也咨询一下

网友:
热处理调质,平面磨开粗放一天(加工中心也要开粗),精磨好上磁盘加工

楼主:
|一尾小鱼发表于 10-29 12:22热处理调质,平面磨开粗放一天(加工中心也要开粗),精磨好上磁盘加工
是调质还是去应力正火?

网友B:
像袜机配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袜机配件啊

高手,一眼就看出啊

网友:
看你们的工艺变形太正常了,那么薄而且粗磨后没有释放内应力,好多大神都指出了问题和解决办法,我就吐个嘈嘿嘿。

网友C:
      板太薄,磨削的时候,可能基准面本来就是弯的。若本来是弯曲的,铣、磨削时的安装面只是靠外力变形拉平,磨完松开后,反弹回原形,刚加工的上平面,肯定也弯曲变形。平面度肯定不会好。我觉得最好用厚一点的板加工。校直,去应力后,铣削平面(不要用磁盘吸住加工)在自然状态铣削,自然状态下铣的平面度基本上就是确定了最后的平面度。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太薄,磨削的时候,可能基准面本来就是弯的。若本来是弯曲的,铣、磨削时的安装面只是靠外力变形拉 ...

你这个圈中间掏空比较大,钢性小,即便调下吸力,也有一定变形。我还是觉得其实最好应该用厚一点的板铣。5.5的板铣到4.8,可能原来板子变形就不止0.7mm。

网友:
你这东西要增加一道平面余兹磨加工

网友:
工艺没毛病,主要看加工的手段手法。

楼主:
|蓝色格发表于 10-29 16:44      板太薄,磨削的时候,可能基准面本来就是弯的。若本来是弯曲的,铣、磨削时的安装面只是靠外力变形拉平,磨完松开后,反弹回原形,刚加工的上平面,肯定也弯曲变形。平面度肯定不会好。我觉得最好用厚一点的板加工。校直,去应力后,铣削平面(不要用磁盘吸住加工)在自然状态铣削,自然状态下铣的平面度基本上就是确定了最后的平面度。希望对你有帮助。
平面是直接磨的,内外轮廓是铣

楼主:
|卿哥发表于 10-29 19:35你这东西要增加一道平面余兹磨加工
请指教一下怎么操作,谢谢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0-29 21:33工艺没毛病,主要看加工的手段手法。
加工的时候已经很小心了,就是变形解决不了

网友D:
这么大的原料板材去应力不容易呀,还有切外形下料能不能改用水切割呢,因为水切割不会产生热变形。如果有可能的话中间部分可以预留一些工艺支撑,在后面工序再干掉,这样工件整体强度会好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手,一眼就看出啊

我们诸暨就要好多袜机厂啊   这个件他们做感觉都很简单啊   都是小厂做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诸暨就要好多袜机厂啊   这个件他们做感觉都很简单啊   都是小厂做做的

你是诸暨的啊,这个估计他们的要求没那么高,如果抛开平面度,这个产品确实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原料板材去应力不容易呀,还有切外形下料能不能改用水切割呢,因为水切割不会产生热变形。如果有可 ...

这个变形应该不是热变形产生的,如果增加工艺支撑,有可能去掉后仍旧会有变形,先按照12楼的方法在试

网友:
两道磨工序之前去应力退火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诸暨的啊,这个估计他们的要求没那么高,如果抛开平面度,这个产品确实不难的。

现在都在主推织袜封头一体机    是不是这个上面用的额

楼主:
|外圆车刀发表于 10-30 15:55
现在都在主推织袜封头一体机    是不是这个上面用的额

专家

网友:
不去应力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家

你们哪里的哦   我弄过那个缝头部分

楼主:
|外圆车刀发表于 10-31 07:47
你们哪里的哦   我弄过那个缝头部分

我也诸暨的

楼主:
|gotta_发表于 10-31 10:53感觉变形主要是热处理之后去应力没做好
这个没有做热处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诸暨的

你好   你是哪家厂

网友:
这种问题我解决的比较多,1、如楼上有朋友说的,两道磨之间加一道去应力失效热处理,一般180~220℃的烤箱放4-8个小时都可以。2、这类薄板类零件的磨削一般不建议带吸盘的平面磨。用双端面磨床进行磨削,两个面一起磨削,既解决了磨削应力问题,也解决了磁力吸变形的问题,效率高质量好,供应商资源方面,一般的轴承厂家都有这样的设备(一般常见的有立式和卧室两种双端面磨床),采用双端面磨床的话,要求不是特别高(微米级),去应力工序也可以考虑取消

楼主:
|holm发表于 10-31 16:13这种问题我解决的比较多,1、如楼上有朋友说的,两道磨之间加一道去应力失效热处理,一般180~220℃的烤箱放4-8个小时都可以。2、这类薄板类零件的磨削一般不建议带吸盘的平面磨。用双端面磨床进行磨削,两个面一起磨削,既解决了磨削应力问题,也解决了磁力吸变形的问题,效率高质量好,供应商资源方面,一般的轴承厂家都有这样的设备(一般常见的有立式和卧室两种双端面磨床),采用双端面磨床的话,要求不是特别高(微米级),去应力工序也可以考虑取消
好的,谢谢

楼主:
|外圆车刀发表于 10-31 15:55
你好   你是哪家厂

小厂,诸暨久弘

网友(2019-11-27):
吸盘先不要吸磁,放平用塞尺赛住有间隙的地方后,再磨削加工,会有效纠正平面不良

网友:
磁盘吸住平来,一松就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件放在电磁吸盘上,先别吸,用塞尺塞底面测量变形量,再根据空隙把有变形的地方用东西塞住,在吸住磨削, ...

正解,只能一点点的做,不能图快

网友:
跟你们的热处理协作单位多沟通下  冷热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