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对照表

楼主(2019-10-28):
(无正文)

网友:
两个粗糙度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能互相参考下。

网友:
按这种表是对应不上的

网友:
|凯南机械鼠发表于 10-29 11:35
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

网友:
图纸上面很少会看到直接用RZ5来标注的。

网友:
知道Ra和Rz的含义吗?Ra是十点平均高度,Rz是十点的最大高度。意义不同不能这样比较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