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关于橡皮筋的生产工艺

楼主(2019-10-28):
如图所示的橡皮筋,松紧带,一般是在橡胶芯外边用涤纶丝编制一个外套,那么,有没有哪位老师知道这个工艺是用什么方式实现的呢?

网友A:
去快手看了下,看起来像那种可以往复运转的螺杆有点关系

网友(点评):
这个左右往复排线的装置,轴转动时,轴上的工件类似螺母(牙只有1小段滑块)可以顺螺旋滑动,在两端,滑块转动换向就可以来回往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快手看了下,看起来像那种可以往复运转的螺杆有点关系

没看懂这个工艺,橡皮芯外面是网格呀

网友:
橡皮绳应该是类似电缆绞线的工艺,查查看绞线机

网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m=a2h2a.8293802.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这个工艺,橡皮芯外面是网格呀

网上找的图,据说还有其他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