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螺母双导杆机构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9-10-29):
丝杠螺母双导杆机构也是很常见的结构了。下图来自@鬼魅道长的帖子。
这种结构有什么优缺点?设计、装配、使用都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我先来说一下——

当横向载荷很小时,可采用这种结构。两端安装,结构简单。
感兴趣的,说两句?
谢谢!

网友:
双导杆可以增加导向性;
丝杠比较长,直径比较小,可以提高整体刚性

网友(点评):
您说的导向性是怎么定义的?谢谢!

网友(点评):
指运行稳定、平滑,指向性好

网友(点评):
一个导杆的话,横向有摆动;两个的话,就没有了。

网友:
单纯的传动可以,定位就不行了。

网友:
这种结构,丝杆的支撑是否用调心轴承比较好?

网友:
两个导杆的距离一定要精准,供应商加工不出来就加大固定孔的公差;
装的时候,推动之后才好锁紧;
导杆可以做很粗,可以用在重型、超重型设备上,滑轨常用的最大的是65的吧;
导杆比滑块更不怕灰尘

网友:
直线引动器的简化版

网友:
载座要特别留意扭转力矩对精度和移动顺畅程度的影响
以丝杆轴线为X轴,垂直于底板为Z轴,剩下那条Y轴
XZ平面上如果有扭转力矩影响会特别严重
其他两个面上还好
主要是不像xy yz面,该平面上的导向效果只靠单个直线轴承限制

因为丝杆只传递X轴方向的力与运动,导杆负担导向作用,所以公差选用比较有讲究
丝杆跟螺母先憋劲,导向杆还没发挥作用的话,就有可能某些位置扭转不畅

优点1.便宜,重载下挺好用
      2.传动精度跟导向精度都很糟糕
       3.阻力很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