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线轴承能不能做旋转运动

楼主(2019-10-29):
有一个产品,原设计人员设计的时候,这个辊子两端用轴承座来进行固定,但是不知道是安装面不是很平整还是滚筒轴做的不好的原因。导致滚筒滚动很吃力,客户要求只要能滚筒灵活就好。现在解决方案是:1、换滚筒,做成轴承内置滚筒面,这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价格成本要2200元。2.想在原来的滚筒轴两端做2个安装固定座,上面用两个直线轴承,因为我知道直线轴承滚筒非常灵活,且我已经看过载荷能力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一端选用调心轴承。直线轴承还是跑直线比较靠谱。不然是违规使用。

网友:
直线轴承也可以旋转运动,对于钢珠来说,哪个方向的旋转都是一样。但是直线轴承里面的钢珠比滚动轴承小,载荷远不及滚动轴承。

网友:
多大的滚筒,多大的轴承?

网友:
轴承轴做成空心,加一根旋转轴进去。

网友A:
感觉低速旋转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低速旋转没有问题。

我也这么觉得,多谢大侠。

网友:
治标不治本,还是先查清楚卡滞原因。

网友:
路过!
顺便顶一下!!!!
嘿嘿!!!!!!!!

网友:
不行的,直线轴承你塞个轴,自己转几圈就知道了。你这个只要不是轴不行,换成调心轴承就行

网友(2020-06-30):
用这种直线平面轴承也许能解决问题

更多信息可QQ 联络329215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