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圆柱上带角度的斜孔怎么标注

楼主(2019-10-29):
下面工程图中的M12孔是带角度的,该怎么标注。求指导!

网友A:
1、标注孔中心线与轴中心线的夹角;
2、标注螺纹规格;
3、标准螺纹深度;
4、标注底孔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标注孔中心线与轴中心线的夹角;
2、标注螺纹规格;
3、标准螺纹深度;

OK,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标注孔中心线与轴中心线的夹角;
2、标注螺纹规格;
3、标准螺纹深度;

还有个问题,距离两端的长度怎么标注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距离两端的长度怎么标注好

修改下标注方式,把尺寸标注改为平行标注。

网友B:
标注孔中心线和轴中心线夹角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注孔中心线和轴中心线夹角即可

那与两端的距离不用标注怎么确定距离啊?

网友(点评):
剩下把你知道的都标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与两端的距离不用标注怎么确定距离啊?

标孔中心线与轴中心线的虚拟交点,作为进刀的参考尺寸。

也可以标孔中心线与圆柱外圆面的虚拟交点,好处是方便测量(用中心钻划个点)。不好是会带入外圆的公差,位置偏差会比标轴线交点的大(标轴线要用三座标测量)。

网友:
用辅助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标注孔中心线与轴中心线的夹角;
2、标注螺纹规格;
3、标准螺纹深度;

可以标注有效螺纹深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距离两端的长度怎么标注好

定位尺寸可以标注螺纹孔中心线与轴上边线的理论交点      和   轴端的距离    这样师傅划线是可以定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