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关于激光加工的最小尺寸问题

楼主(2019-10-29):
请教下各位前辈,比如说要在一块3MM厚的Q235板上用激光割长方形槽,这个槽最小能割多小的,比如50MM长5MM宽的槽能割么,同样还有个问题,如果用激光打孔的话同样的孔最小能打多小的孔,烦请知道的前辈解答告知下,万分感谢

网友:
打孔一般大于板厚就可以,但具体得看激光机的功率。不然割出来的效果也不好

网友A:
激光3MM板打个0.6左右的孔吧,你直接在图纸上画个点,然后打出来的就是孔,不过不建议用激光切割打孔,内壁简直太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3MM板打个0.6左右的孔吧,你直接在图纸上画个点,然后打出来的就是孔,不过不建议用激光切割打孔,内壁 ...

请问下前辈那割方槽呢,我有块板上需要用激光割些方孔,比如5MM*40MM的 能割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3MM板打个0.6左右的孔吧,你直接在图纸上画个点,然后打出来的就是孔,不过不建议用激光切割打孔,内壁 ...

请问前辈,那割槽呢,5MM宽的方槽能割么,精度能保证到0.2MM么

网友A:
前辈不敢当,这个尺寸和精度是可以达到的,但是你需要先打样确定好补偿,然后图纸上做好清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辈不敢当,这个尺寸和精度是可以达到的,但是你需要先打样确定好补偿,然后图纸上做好清角

多谢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兄弟

不客气

网友B:
槽容易割,孔不太好割,与设备,使用的人员水平都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天下激光切割的精度差别好比天和地。

差的我见过不如火焰切的。。。狗啃了一样。。。

我觉得好的,10mm板材切出来类似单边松的线切割。。。

问大家?不如问你的供应商。

因为这个最靠谱。

网友C:
3毫米的壁厚,割出来会有毛刺硬化层,太小的孔肯定不行的。

楼主(2019-11-29):
引用 网友B:
槽容易割,孔不太好割,与设备,使用的人员水平都有很大的关系

请问下如果割圆孔的话是尺寸不够精确还是孔的圆柱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毫米的壁厚,割出来会有毛刺硬化层,太小的孔肯定不行的。

请问下那是不是板越厚割圆孔越好,那如果3MM板的话保证精度的前提下最小能割多小的孔

网友(2020-01-09):
我觉得还是咨询激光切割厂家靠谱一些

网友:
开孔尺寸小于板厚就有点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