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这个字母M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9-10-29):
这个IBC的轴承,C3M中的M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这是谁家的轴承?轴承样本里有特定代号的含义

网友:
有的介绍,M表示保持架材料。这个不知道。

网友:
C3M游隙代号吧。

网友:
M会不会是Medium preload(中等载荷)的意思。我知道C3是游隙。

网友:
德国IBC,M可能是制造精度,可以找代理商确认一下

网友:
很有可能是精度等级。

网友:
产品型号,去产品样册里面查得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