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压环是什么结构?怎样和紧固件配合使用?有无图例说明?

楼主(2019-10-2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螺纹压环是什么结构?怎样和紧固件配合使用?有无图例说明?

网友A:
螺纹压环的作用是靠两个零件的螺纹旋合来压紧或者锁紧某个零件。
卡套接头的内部结构见过吗?附图是一个卡套接头,右边带螺纹的那个零件就是螺纹压环,螺纹压环的内螺纹与接头体的外螺纹旋紧后,能够压紧两端管子的外壁,起密封作用。

网友(点评):
标S4的一般叫压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螺纹压环的作用是靠两个零件的螺纹旋合来压紧或者锁紧某个零件。
卡套接头的内部结构见过吗?附图是一个卡 ...

没听说过螺纹压环这个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听说过螺纹压环这个词

只是一个名称而已。你看下这个,这也是螺纹压环。

https://m.doc88.com/p-0941988276546.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听说过螺纹压环这个词

你说的螺纹压环是什么样的?

网友(点评):
不知道lz想说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螺纹压环是什么样的?

这种一般叫端盖了吧

网友:
请楼主使用术语吧

楼主:
我不了解这个螺纹压环,高压设备上紧固件用螺纹压环,没找到相关信息,感觉是不是双螺母,上面的螺母是螺纹压环作用?

网友:
这个没有标准的结构,应该是锁紧两螺纹体,防止松动的效果,很多都是自己设计做的,叫这个名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