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易卡死,如何从结构上改善

楼主(2019-10-30):
比如用一个缸带动一个滑块运动,但是工况不好,会出现粘泥等卡死的状况,请问如何从结构上解决呢?

网友:
设计时候公差改给的必须给。公差给正确了就靠装配了

网友:
选预压大点的滑块,防尘配件,或者用免维护导轨滑块,可以找我解决微信QQ号 172149169,坐标上海。

网友:
如果有很明显的灰尘或者环境比较脏,防尘护罩是必须的;导轨的装配精度。

网友:
防尘啊,都知道有泥尘了。。

网友:
贴个图片描述一下轨道的粘泥情况

网友:
滑轨上面可以设计出刮尘刷。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0-30 21:20滑轨上面可以设计出刮尘刷。
谢谢,不过有点不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