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打毛坯类零件加工工艺求助

楼主(2019-10-30):
各位:客户提供的图纸,锻打毛坯需要几道热处理,怎么安排生产工艺比较好。

网友A:
a:锻件毛坯图需要求正回火要求(根据材质如普通、合金、特殊合金例;耐热、耐磨)
b:粗加工调质(根据材质及使用设定HB值)
c:加工成品后表面淬火(根据材质及使用设定HRC值)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a:锻件毛坯图需要求正回火要求(根据材质如普通、合金、特殊合金例;耐热、耐磨)
b:粗加工调质(根据材 ...

首先表示感谢,粗加工后再调质,我理解的没错吧。

网友:
一楼正解,热处理的加工余量也要考虑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