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电源分配问题

楼主(2019-10-30):
示意图如上图,如何把220V交流电分配给几十个24V10A直流电的从机使用?并且间隔比较远,有50米左右的距离。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
先把交流电源引到50米的距离后,再将用220v交流变为24v直流,再做分配。50米的距离电压衰减有多少?

网友A:
确定最大负载、算电流得到所需最大功率。再适当放宽系数来选择开关电源,得到24V直流电,然后并联给电机呗。功率太大可以多用几个开关电源来凑数。50米的距离上要全部是电机吗,可不可以隔几米放一个电机,其他用链传动或者皮带传动来驱动。
这么长的距离还是用单相或者三相交流电机靠谱。没有三相电可以用220V单相交流电串变频器得到三相交流电,这样电机如果是Y型接法得改成△接法

楼主:
先把交流电引到各个从机,然后再通过变压器变为直流,这是常规的做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最大负载、算电流得到所需最大功率。再适当放宽系数来选择开关电源,得到24V直流电,然后并联给电机呗 ...

全部都是直流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部都是直流电机

那就买开关电源把220V交流电虑成直流电。但是一个250W的中端品牌的开关电源不便宜,十个开关电源就得1000左右。假如用一个开关电源驱动所有电机,成本会更高。所以说还是用交流电机会更划算一点。而且交流电机输出功率大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买开关电源把220V交流电虑成直流电。但是一个250W的中端品牌的开关电源不便宜,十个开关电源就得1000 ...

感谢你的回复!当前换交流电机不太现实

网友B:
我们有类似的供电方案,是搞了若干个24伏开关电源单独供电,直接使用一个开关电源并联供电不现实,1、电流太大,2、用电情况复杂,不同路数使用时电源负载差别太大,3、可靠性差4、大功率开关电源非常贵

网友(点评):
单独供电的缺点是走线多,占地大(需要多个电器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有类似的供电方案,是搞了若干个24伏开关电源单独供电,直接使用一个开关电源并联供电不现实,1、电流 ...

谢谢指导

网友:
我们以前都是几个电机用一个直流电源,具体几个要看你直流电源大小

网友:
流水线上的24v电机。我们是电柜里用380v输入的24v电源。一千瓦一个 好几个电源再并联起来(需要买支持并联的型号)然后再通到每个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部都是直流电机

每个直流电机的负载率是一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直流电机的负载率是一样的么?

都一样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