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连杆自由度计算

楼主(2019-10-30):
如图所示,画的圈内的自由度算来算去都是2,但驱动力只有一个,大家看看哪有有问题,

网友A:
说说你算那两个自由度?
这套机构最终的执行端不就是上下移动一个自由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你算那两个自由度?
这套机构最终的执行端不就是上下移动一个自由度吗?

如图所示处,杠杆和连杆连接处应该铰链连接即可,不该开槽的,开槽要打滑

网友B:
活动件:凸轮,杠杆,连杆,滑块。约束:凸轮高副-1,连杆与杠杆连接-2,滑块与连杆连接-2,滑块受上下活动约束-2,凸轮转动约束-2.杠杆转动约束-2,4*3-1-5*2=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动件:凸轮,杠杆,连杆,滑块。约束:凸轮高副-1,连杆与杠杆连接-2,滑块与连杆连接-2,滑块受上下活动 ...

问题就在连杆跟杠杆间,图示画的是凸轮高副,应该是铰链低副就对了吧

网友:
画了个运动简图,可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就在连杆跟杠杆间,图示画的是凸轮高副,应该是铰链低副就对了吧

起初我也以为那个槽是可以活动的,后来仔细想想如果真的那样的话,整个机构自由度是2了,所以那个槽正确用法是调节用,调节连杆铰链位置,达到调节滑块行程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初我也以为那个槽是可以活动的,后来仔细想想如果真的那样的话,整个机构自由度是2了,所以那个槽正确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