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黑铬的问题

楼主(2019-10-30):
请教对水镀黑铬(哑光效果)工艺熟悉的朋友,
功能性的镀黑铬厚度应该是多少微米?
在700-800度高温下,黑铬是否会褪色?
现在比较流行的3价黑铬和6价黑铬,是否都可以做哑光效果的?是否都能满足欧盟ROHS的要求?
谢谢指教!

网友:
电镀的最外层,为达到防护目的,在锌基或钢铁基体上必须先镀足够厚的中间层,然后在光亮的中间层上镀以0.25~0.5μm的薄层铬。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0-31 19:48电镀的最外层,为达到防护目的,在锌基或钢铁基体上必须先镀足够厚的中间层,然后在光亮的中间层上镀以0.25~0.5μm的薄层铬。
加上中间层后总共镀多少μ呢?镀出来不一定是亮的吧,也可以是哑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