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怎么做密封?

楼主(2019-10-30):
如图,红框里面的孔是过光线的,正常情况下这个孔是开着的,在断电或者停机的时候,需要用东西挡住,保证粉尘不进去,现在有个方案是用气缸带动一个挡片,正常工作的时候气缸是缩回的,红框里面的孔露出来,机器可以正常工作,断电或者停机的时候气缸伸出,挡住这个孔。那么问题就是,除了这个方案,大家还有别的好法子吗?

网友A:
弄个套,套上有一个孔和图中的孔一样大。弄个电磁铁带动整个套转动。

网友(点评):
我认为这样很贴合实际。

网友B:
断电还有气吗?

网友:
防粉尘不是有个防尘网就好了吗?

网友:
淘宝买个防尘过滤网,直接裁吧,但是你需要同光,不知道透光率好不好。

网友:
这个会有帮助吧

网友:
,本来就是很简单的方法了,还要想复杂。关键是没尺寸,做什么方案?孔的大小都没有

网友:
直接透光膜盖住,,,,,

网友:
加一块玻璃行不行。

网友:
做个薄套,从上方的孔处放下来就可以挡住光线,抬起来光线就投进来了

网友:
电磁打开断电弹簧复位。

网友:
你这个通光孔是作料检测吗?只通光的话直接用有机玻璃就行啊

网友:
应该是装个保温套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电还有气吗?

断电跟断气没有关系

网友:
做一个自动伸缩开关的密封盖。

网友:
亚克力板子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你这个圆柱形的零件工作的时候是动的还是不动的,如果是动的可以做个小机构在圆柱形的零件动的过程中带动挡片开闭,

网友(2020-01-09):
引用 网友A:
弄个套,套上有一个孔和图中的孔一样大。弄个电磁铁带动整个套转动。

这个好,

网友:
云台电机,空心轴,只要有安装位置,不影响其他的结构运动

网友(2020-05-02):
我认为加个开关就右以了

网友(2022-04-16):
来涨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