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机械加工问题

楼主(2019-10-30):
各位社友好,我现在有个零件需要比较高的粗糙度,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家:
1、一般越硬的材料粗糙度越好保证?有比304和黄铜 H62更好保证粗糙度的材料吗?
2、关于粗糙度镜面的问题,有的工人说Ra0.8/Ra0.4就算镜面,但机械设计手册上至少要到Ra0.1才暗光泽面,具体那个是正确的?
谢谢!

网友:
1、粗糙度的保证,看你用什么设备,就靠车去保证,那就看你技术了。2、镜面,什么是镜面?放葱姜少许的少许是多少呢?这个是你去标注的事情。

网友:
Ra0.8 0.4能叫镜面?0.8手都能感觉出来

网友:
0.15吧

网友:
0.4,0.8算不上镜面,镜面怎么的也要在0.1左右,不是通过车削或者铣削就能达到的,磨削也不容易达到

网友A:
Ra0.05以内叫雾镜。

网友:
之前由于工作需要实际测量过,市面上卖的2B板,稍微有点光亮的,粗糙度检测能达到0.4,真达到镜面能照出人影的,应该在0.1差不多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好像有专门关于加工粗糙度的 车铣磨各能达到的粗糙度 镜面具体没标准吧 只是个形容标准

网友:
越硬表面粗糙度,越需要磨削来加工出来,因为质硬,粗糙度值才容易保持,不轻易被损伤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0.05以内叫雾镜。

请问您这个是什么材料啊,是用什么方法加工出来的,谢谢!

网友:
关于机械加工的问题,你可以到鑫机缘平台看看,上边有很多机床加工相关资讯,也可以在机缘频道和机械领域的朋友交流心得和技术问题

网友:
0.1

网友(2019-12-26):
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对机加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鑫机缘平台看看,上边有很多机床加工相关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