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螺杆叫什么名字?调节升降用的

楼主(2019-10-30):
下面这个杆是32MM的,具体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怎么搜索。

网友:
你这是滚珠丝杠吧

网友:
丝杆,牙杆都可以搜到,问题是你这个规格只有直径,还需要导程等参数,一般可以定制加工

网友:
看下槽圆的就是滚珠丝杠,梯形和矩形的都是丝杆

网友:
30度梯形丝杆?

网友:
滚珠丝杠,或者圆弧螺纹

网友:
32这个梗,一看就是滚珠丝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