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直线模组静态容许惯量的计算

楼主(2019-10-30):
请教机友大神指点,如图的直线模组的静态容许惯量(MY、MR、MP)是如何计算的,不胜感激。

楼主:
没人吗,坐等大神

网友A:
这不是算的,是按内部导轨的结构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算的,是按内部导轨的结构出来的

查询导轨样本只有单滑块的力,并没有提到怎么计算这个双导轨四滑块组合使用的个方向静态力矩,请指教

网友:
这个需要用计算公式来搞,选型基本上知道结果即可!

网友:
都是理论力学的知识,不过滑轨本上有具体的计算公式

网友(2020-06-24):
这个其实就是你直线滑台模组里面的滑块决定的,找滑块的厂家资料,里面有的。然后在看你使用的滑块数量,再算上安全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