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更好的防错结构

楼主(2019-10-30):
简单说下工作原理:圆桶状的储料桶平时都是关闭的,通过电插锁锁住。投料时,人工用扫描枪扫物料袋上的码,物料信息与料桶对应时,电插锁锁杆收回,桶盖可打开,人工可投料。扫码信息不对应时,桶盖不开,实现防错。应用中发现,这个电插锁特别容易坏,线路还容易短路起火。之前也用过小气缸来改善,但气缸一是成本贵些,二是布置在圆桶面上不好看,有没有更好点的防错结构呢?大侠们

网友A:
电磁铁。不通电插销被弹簧顶在孔中。通电。电磁铁克服弹簧弹力 把销子从孔中吸出

网友B:
密码锁里面的小电机咋样?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
买把好锁

网友C:
不是这个锁很容易坏,而是这个设计很容易弄坏插销和锁。

大行李箱的锁扣那样,用小力去勾住盖子的话,和盖子的运动方向垂直的别劲儿家伙就没有了,也就很不容易坏了。

网友D:
为什么不用电吸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铁。不通电插销被弹簧顶在孔中。通电。电磁铁克服弹簧弹力 把销子从孔中吸出

用过电磁铁吸合的,也是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码锁里面的小电机咋样?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坏吧。

耐冲击不,有时候锁杆没收回,人工就去拽桶盖,会给锁一个冲击力,这也是造成锁容易坏的原因之一。

楼主:
找不到好锁啊,这个电插锁倒不贵,就是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个锁很容易坏,而是这个设计很容易弄坏插销和锁。

大行李箱的锁扣那样,用小力去勾住盖子的话,和 ...

是的,我也觉得这个设计不是很好,一来制作时有误差,锁杆往往不是位于锁口正中,二来有时人工拽桶盖,给锁杆一个冲击力,电插锁本身也不可靠,这些都是造成锁容易坏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电吸锁了

用过啊,磁铁吸合的,也一样容易坏!

楼主:
电插锁就20多块钱,坏了就换新的了,没人拆修,就是坏的频率有点高,好几个现场都反馈坏了的。

网友E:
改成红绿灯,不要锁,自动记录红灯开盖次数,罚款。

网友:
问下你这里电插锁的使用环境温度,如果是室温的话建议按照5楼给的意见,更改锁的结构。

网友:
原因是锁承受径向力拉坏的,锁前端加U型架带锁的导向孔,锁心插入导向孔,用U型架承受径向力。导向孔不要太大。

网友:
不要直接用锁杆受力,应该用锁杆推拉受力杆

楼主:
补充下,今天拆了个坏了的电插锁,并拿了个好的做了测试。发现电插锁持续通电时间3min后,线圈发热严重,外壳都烫手。坏了的电插锁也基本都是线圈坏了,都是电插锁持续通电时间过长。初步从两点去改善,不知可行不。一是电插锁锁杆处增加导向或锁口尺寸加大,保证锁杆收回自如。现在由于制作误差及锁口尺寸的关系,有的锁杆都贴着锁口,导致锁杆收回弹出受阻,信号反馈不及时,电插锁持续通电烧毁。二是从控制程序上改善。原本设计的是扫码正确,电插锁得电锁杆收回,人工揭盖,桶盖分开时,旁边的接近开关反馈信号,电插锁失电锁杆弹出。人工投料完成,按下旁边的按钮盒,电插锁得电,锁杆收回,人工关桶盖,关上后,接近开关感应到信号,电插锁失电,锁杆弹回,锁住桶盖。但是有可能人工扫码或按钮盒按下时,没有及时操作下一步,导致电插锁持续得电烧毁。现在在程序上控制,电插锁得电10s后自动失电,保护电插锁。不知道可行不或者有更好的方法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成红绿灯,不要锁,自动记录红灯开盖次数,罚款。

哈哈,有创意,现实不可行。

网友F:
LZ可以改变思路:如果不符合,就给把手通电。这样没有运动部件,肯定不容易坏,成本也低,还能让员工全神贯注。

:P:P:P:P:P:P:P

网友G:
我们小区的门,没有门禁卡就打不开,你说神不神奇๑乛◡乛๑

网友(点评):
给我一把电锯试试๑乛◡乛๑

网友H:
楼主这类线圈式的是不能长时间通电用的,但是门禁的那种好像是可以吸好久的,寿命应该也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可以改变思路:如果不符合,就给把手通电。这样没有运动部件,肯定不容易坏,成本也低,还能让员工全神贯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类线圈式的是不能长时间通电用的,但是门禁的那种好像是可以吸好久的,寿命应该也长点

是的,通电时间长就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小区的门,没有门禁卡就打不开,你说神不神奇๑乛◡乛๑

???

网友:
标题是要防错,这个可以通过亮灯和开锁双检验方式来保证,内容确是解决锁坏的问题

网友:
弹性夹头比比磁力稳定可靠!

网友I:
怀疑你的电磁铁用的直流电,并且是通电伸出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怀疑你的电磁铁用的直流电,并且是通电伸出型的。

是的,DC24V,通电缩回,断电伸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下,今天拆了个坏了的电插锁,并拿了个好的做了测试。发现电插锁持续通电时间3min后,线圈发热严重,外 ...

这种电磁铁我记得以前在淘宝上买的时候商家明确着重说明不可长时间通电

网友:
结构没问题,至于坏掉,应该是不匹配,质量问题,其实用磁力扣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DC24V,通电缩回,断电伸出

加料的时间应该不短,直流电磁铁需要串联电阻,否则容易烧坏,考虑换交流电磁铁吧。

网友:
电磁铁不能保持通电,好像是2秒内吧  超过可能就容易烧,能不能用简单的传感器限位呢   不正确时打开就报警   正确时打开就计时

网友:
用电磁锁难道不好吗?电插锁是什么鬼?

网友:
可以用小电缸,和气缸一样的原理,不需要通气,电动控制,性能可靠!

网友:
电磁铁,自锁的,无电锁住,通电磁力断开。

网友:
快递储存柜的锁是啥结构的?

网友:
感觉电磁铁就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通电时间长就发热严重。

那就搞个常闭类型插销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