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判断故障原因!

楼主(2019-10-30):
       请先看系统图,后面是故障时开关压力图,上180kg,下0,图中电磁换向阀,是6通径带定位的力士乐阀,开关都出现阀芯回弹现象,就是顶到位阀芯在一股力量的作用下自动弹回,更换了换向阀,节流阀,还是不行,打开单向阀,和球阀,也没有发现异常,关闭出口球阀时,换向正常,打开就不行了,换其它设备阀组,开关此阀门一切正常,电器方面,电压、电流、线圈都检查正常,对侧插头拔了还是有反力出现,9月25号出现这种情况,当时只是发现开不正常,更换两组换向阀后用到现在不行了,这次又更换了两组,但故障还是发生,请教大家反弹的力量从何而来,怎样解决,在这里靠大家了,先谢了!

网友:
6通径阀芯后面通泄漏油,回弹通常原因是泄漏油背压太高。你这个现象应该是回油管上有堵塞,大概率是单向阀坏了打不开。
当你把出口球阀打开的时候,油缸动作,油流经堵塞处产生背压;球阀关闭了,背压消失了又回复正常。

楼主:
谢谢!本来也怀疑单向阀开启不畅,T口背压大造成阀芯弹回,后来看了一下阀芯图,阀芯两端和T口相通的,即使压力大是不是也会抵消,拆下的单向阀上面有划痕,因为时间原因,没有更换和修复

网友A:
接口换到换向阀左右两个阀芯位置都出现相同现象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本来也怀疑单向阀开启不畅,T口背压大造成阀芯弹回,后来看了一下阀芯图,阀芯两端和T口相通的,即使 ...

我觉得可以先考虑是由于某种原因产生了泄漏油背压,是否是使用过程中阀包括管路某处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换到换向阀左右两个阀芯位置都出现相同现象吗?

两侧顶换向阀,阀芯都有弹回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以先考虑是由于某种原因产生了泄漏油背压,是否是使用过程中阀包括管路某处堵了?

阀都拆了检查了,也冲洗了,现在就下面回油管没拆,背压高有可能,可是阀芯两端是相通的,有人说是液阻造成的

网友C:
你说的阀芯弹回实际上不是阀芯,弹回的是手动测试按钮。阀芯应该还是锁定在得电的位置上。

网友D:
请问楼主的压力图是用什么仪器测的呢?

网友E:
事物故障的照片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阀芯弹回实际上不是阀芯,弹回的是手动测试按钮。阀芯应该还是锁定在得电的位置上。

阀芯确实弹回了,没有弹回再顶是顶不动的,顶了3次以上,阀芯才定住,明显有一个弹力,球阀关闭就很正常,按钮正常没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的压力图是用什么仪器测的呢?

压力继电器EDS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事物故障的照片有吗?

想要什么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力继电器EDS

采集软件是自己写的吗?

楼主:
换了个新阀台还是不行,阀的通径是不是选小了?

网友(2020-01-22):
换成10通径的阀试试。你的流量是不是太大,6通径的阀小了,反向液动力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