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路板上,把24v直流电降压为12v直流电导致的发热问题

楼主(2019-10-30):
如图所示,我的PCB板上用一个电源模块把24V电压降到12V0.5A,但是电源模块很烫手,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建议或者可替换的办法!当前我能想到的是贴上散热片。。。

网友:
把电源模块装在一个散热片上,加大散热面积。

网友:
发热太大说明不是开关电源降压,,,,,,

网友A:
lz是搞机械的,还是电路设计的?

网友:
用开关型降压模块,效率高不用散热片。
到某宝自己搜。

网友B:
刚看了图片,社友你用了隔离的模块,一般效率比较低,满载容易发热。如果原理上要求必须隔离的话,可以选择质量好的,或者用输出电流1A的。
如果原理上可以不隔离,选非隔离降压模块,3A常见好买价格低,效率高不用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搞机械的,还是电路设计的?

都懂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图片,社友你用了隔离的模块,一般效率比较低,满载容易发热。如果原理上要求必须隔离的话,可以选择 ...

非常感谢!

网友B:
非隔离降压模块,自己设计的,用MP2315,网上下资料,上面有设计。
或者买现成模块,号称效率97.5%。价格不到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隔离降压模块,自己设计的,用MP2315,网上下资料,上面有设计。
或者买现成模块,号称效率97.5%。价格 ...

MP2315上限28,有点悬

网友C:
烫手不一定超出正常范围,高于人体温度稍微多一点都觉得烫!能不能用要测出温度数值!不超过80度就行。

你这里发热量不超过6w ,12VX0.5A。如果真的超温了,某宝有各种规格散热片,选尺寸差不多的,用导热硅胶粘上去就好。这方法较省事。换开关型的最好,效率高,花点钱了事。 未标题-1

网友D:
这样还是比例危险的,很容易被烧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烫手不一定超出正常范围,高于人体温度稍微多一点都觉得烫!能不能用要测出温度数值!不超过80度就行。

...

没有测温计,只是用手摸得时候感觉有点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还是比例危险的,很容易被烧坏掉。

为什么会烧,可以说的详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烧,可以说的详细点?

热失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测温计,只是用手摸得时候感觉有点烫

“有点烫”,估计50度?没关系的!用吧。串联型稳压电源就这效率,发热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