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传动晃动问题

楼主(2019-10-31):
各位大佬:现在弄得一个两吨电拉上,用的滚珠丝杠带动横梁上下移动,最大速度1m/min,横梁会出现左右晃动现象,机架不会晃动,有什么办法解决晃动现象吗

补充内容 (2019-11-1 09:05):
中间两根丝杠,两侧四根光轴
丝杠导程5mm,直径32mm,长度1800mm

网友A:
行程太长,丝杆刚性不够,加导轨解决

网友:
左右带牙的零件是什么?有没有给连接横梁的两个丝杠向左和向右的力?

网友(点评):
那就是丝杠刚性不足,横梁升的越高,左右摇晃越厉害。

网友:
左右两根丝杆吗?是不是丝杆太长,加工后垫起放置,导致弯曲变型

楼主:
应该不是,我在想会不会是丝杠刚性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程太长,丝杆刚性不够,加导轨解决

我现在也觉得是刚性不够了,但是空间有限(已经做好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加线性轴承了

网友:
左右丝杆(导轨)不可能全程完全平行,中间可能会卡住别劲

网友:
楼主想求助就来个全景图,这半遮半挡的算什么,以为什么国家高新技术呢,谁稀罕抄你的结构。

网友:
去看看拉力试验机的结构吧

网友B:
同行啊,底部孔形位公差或尺寸公司测量一下

网友:
楼主是哪里的

网友:
正规的滚珠丝杠刚性没问题,如果买没淬火,直接旋风铣出来的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导轨或直线轴承

网友:
或许是左右不同步导致

网友:
横梁左右受力不均,原因,左右受力不同步

网友C:
两侧都是丝杠,不会看错了吧,一般机构都是中间为丝杠,两侧导向轴保持平稳。丝杠如果直径选小了,旋转起来会抖动。

网友D:
同行,你这个结构有问题,你这样能拉两顿?还1m/min?不靠谱吧,建议你还是计算下,光看你这铝型材设计的就有问题,你丝杠上方是怎么固定的?这种结构最重要的就是丝杠跟铝型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行啊,底部孔形位公差或尺寸公司测量一下

那啥,“底部的孔”是指下横梁固定丝杠部分吗,我用的普通轴承加推力轴承,连接丝杠底部,感觉这部分精度已经不能保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行,你这个结构有问题,你这样能拉两顿?还1m/min?不靠谱吧,建议你还是计算下,光看你这铝型材设计的就 ...

(不好意思,图片没表达清楚)我现在是两根丝杠带动横梁上下移动,旁边四根是光轴,顶部直接用一块铁板,我看以前都这样,应该没问题吧就是我现在把丝杠加长了,速度加快了,我怀疑导程有点小了,现在只有5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侧都是丝杠,不会看错了吧,一般机构都是中间为丝杠,两侧导向轴保持平稳。丝杠如果直径选小了,旋转起来 ...

两侧四根是光轴,以前有导向的零件装在上面,与横梁固定,后来经常把里面的线(传感器)扯断,就取消了,而且加了那个零件也还会有晃动,那个零件我现在找不到模型了,没法演示
不过现在直径是有点小了只有32,导程5,下次准备换个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啥,“底部的孔”是指下横梁固定丝杠部分吗,我用的普通轴承加推力轴承,连接丝杠底部,感觉这部分精 ...

是的,加工孔的加工精度问题比较多,原来在美特斯也会遇到,加工精度保证了就很少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加工孔的加工精度问题比较多,原来在美特斯也会遇到,加工精度保证了就很少遇到了。

这个没办法了,工艺上的问题,之前想过三个横梁叠在一起同时加工,应该会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办法了,工艺上的问题,之前想过三个横梁叠在一起同时加工,应该会比较好

也不需要地起加工的,底孔导向短,尺寸大几个丝就会晃

网友:
滚珠丝杆长径比大,刚性不足

网友:
会不会是两个丝杆不同步,是用一个电机加锥齿轮带动的吗

网友:
2根丝杆之间是同步动么

网友:
丝杠加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