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坛友,一个机构问题

楼主(2019-10-31):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个机构,红色套筒向下压缩弹簧后(压缩距离固定15±0.5,压缩到位回弹越小越好)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固定住套筒不上弹,然后还需要容易解开,频繁使用,中间零件只是底座,和套筒之间没有直接关系,要求简单方便易实现,谢谢各位

压缩机构

压缩机构

网友:
直接购买现成的卡扣,在上下两个筒外壁上安装,压下后自动扣锁。

网友:
把问题描述详细,清楚点。

中间这个带台阶的是什么零件?与两边的弹簧结构有什么关系?

网友A:
lz要求上锁,还需要解锁吧。把前后工序都交代清楚,不要半桶水

网友:
按动式圆珠笔

网友(点评):
这个思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要求上锁,还需要解锁吧。把前后工序都交代清楚,不要半桶水

嗯嗯,是有表述不清,我又重新编辑了一下,还请帮忙出出主意

楼主:
我是想要按下后基本不回弹,或者微量回弹的

网友(点评):
找个圆珠笔按按试试,看行程能不能接受

网友B:
装两个锁扣就行了

网友(点评):
模具标准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装两个锁扣就行了

lz还需要容易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还需要容易解锁

手动拨一下就脱钩了啊

网友(点评):
至少2个扣,lz想要的是机构自动脱钩吧

网友(点评):
当然是越方便越好,但是这个也行

网友:
结构空间允许 可以考虑电磁吸铁

网友:
给套筒加弹簧卡扣就行了

网友:
圆珠笔结构用在这上面是不是有点太复杂了,

网友:
加载电磁定位销

网友:
感觉有点懵,没明白具体怎么回事,什么要求?

网友:
你要提供回弹力的大小和反复次数是自动还是手动

楼主:
这是一个手动工装,现在决定用自制卡扣结构,谢谢大家

网友C:
也许不太可靠,因为你用千分表打平行垂直或者是等高,其中最重要的是基准,例如你校工件顶面的等高,那么你千分表所在的横梁是否能确保与机床工作台平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在支架如此单薄的结构,我想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许不太可靠,因为你用千分表打平行垂直或者是等高,其中最重要的是基准,例如你校工件顶面的等高,那么你 ...

发错帖子了

网友D:
不需要卡扣,用连杆结构,死点锁死就可以,基本没有回弹,位置也可调整,再懒些的话买个快速夹钳装上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卡扣,用连杆结构,死点锁死就可以,基本没有回弹,位置也可调整,再懒些的话买个快速夹钳装上就是了

这个办法好。

网友:
谢10楼给的灵感,我提出上述解决方式http://www.cmiw.cn/home.php?mod= ... goto=down#pic_b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