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计算、和配重计算,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2019-10-31):
问题一:计算扭矩,选型电机
问题二:配重块的重量
1、基本运动结构如下:
     (因为本人不会放置视频,所以手绘一下运动方式,大佬们脑补一下吧,谢谢)

原理

原理

曲轴

曲轴

三根曲轴

三根曲轴

2、基本数据
     具体结构如下图

具体结构

具体结构

    绿色区域:放置的货物,重量为200kg
    红色区域:曲轴链接,运动部分
    蓝色区域:底座,电机固定部分。皮带传动在底面。
2、相关数据
    ⑴带轮为3倍速,带轮直径差3倍,扭矩会大三倍
    ⑵两个皮带轮中心距为540mm    ⑶回转速度为:100转/分钟
    ⑷曲轴尺寸
    ⑸三个曲轴的中心圆尺寸
3、问题,最好有详尽过程,想学习一下大神的方法。
问题一:计算扭矩,选型电机
问题二:配重块的重量

网友A:
电机功率根据负载来定,正常工作时候负载只有机械本身摩擦力。目前工况来看最好就是验证一下电机能满足启动时候的启动加速负载。T=Ja。启动时间按照 4s 和8s 划分三种等级。选定工作速度(额定转速)。选定一个启动时间计算加速,待入转动惯量计算出扭矩,扭矩和额定转速计算出功率。二,配重最好选飞轮,计算方式查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功率根据负载来定,正常工作时候负载只有机械本身摩擦力。目前工况来看最好就是验证一下电机能满足启动 ...

好的,我学习一下,谢谢,大佬

网友B:
描述太少,没看懂题意。

电机驱动皮带轮,带动从动轮皮带轮及轮轴旋转,药瓶架也跟着在水平面内旋转吗?曲轴旋转的动力是哪个传递的?曲轴旋转后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描述太少,没看懂题意。

电机驱动皮带轮,带动从动轮皮带轮及轮轴旋转,药瓶架也跟着在水平面内旋转吗? ...

电机驱动皮带轮,带动从动轮皮带轮及轮轴旋转,药瓶架也跟着在水平面内旋转,是这样的。曲轴一端和底座固定,另一端有偏心量,就会做圆周运动啊。目的:就是让药瓶晃动。

网友C:
我觉得想法很好,但是实现起来有点困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想法很好,但是实现起来有点困难吧。

不困难啊,我已经做出来了。另外一台设备,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