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端面0.005mm跳动

楼主(2019-10-31):
大家好!

    如下图,要保证端面跳动小于0.005mm,怎样才能保证?使用什么轴承比较合适?(端面上要放置25kg左右产品)。
或者有整套产品可用也行,非常感谢!

网友:
其实我觉得光是单独一个转盘你的加工能不能做到跳动0.005,此外还涉及到你的轴与其贴合的端面和垂直这些精度影响。如果能达到,你用角接触球轴承是可以的,控制好预紧量。如果达不到建议想办法装配好后再磨,当然中间最好留凹槽,不然会干涉。

网友:
如果仅仅是端跳而不要求外圆跳动。。上面用端面轴承(必须要用精度等级的),下面位用一个深沟球轴承的组合会更好。

网友:
2楼说的挺好

网友:
2楼说的正解,装好自磨

网友:
5微米的跳动,建议使用气浮轴承,成本会高很多

网友:
找下DD马达或者中空旋转平台 进口的那种 死贵死贵的那种 自己做就不用想了,不过你要是能自己做出来你也可以卖的死贵死贵的

网友:
要么就是你所有的零件都可以达到特别高的精度,端面平面度都可以达到0.005以内,组装后才可能会有这样的精度,要么就是把零件装好以后,上机床配磨

网友:
直径多大?我们可以根据需求提供整套订做

网友:
根据国家标准,转台端面跳动0.03,主轴轴向窜动0.005。
公司内部实际能做到0.002的窜动,小转台最好端跳0.015。(非自铣)
使用高精度轴承,配好公差,最后做工装自旋转去磨床磨,大概能到0.005,端面直径越大,跳动越大。
我只能说要做到这个很难,不如直接找转台厂家看看,单件你可能连高精度轴承都买不到,很多国内代理都不进高精度的轴承,除非量大。

网友:
平面装配好再磨是建立在超高精度轴承基础上的,你先解决轴承的问题。

网友:
感觉比较好的方法是全套用车床主轴轴承轴承组组合方式也按那种方法,然后装配后进行配磨,别想着用高精度轴承直接组装就能达到精度还是装好之后配磨比较保险,以前干过类似的东西,装配后老是端面跳动超差,还是配磨搞定的

网友:
精度有点儿高,但这轴承用的感觉没啥问题,但也不是靠换轴承就能解决的

网友:
单靠装配从精度要求很难达到,建议还是装配后去修磨端面

楼主(2020-01-31):
经过验证,装配后进行配磨可以达到小于0.001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