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钻头的夹持长度一般为多少?

楼主(2019-10-31):
背景,加工中心,硬质合金钻头,直柄,为了降低成本,希望刃磨的次数多,因此就希望夹持的少。关于最低夹持长度,心里有一个大约么的数,但没见过出处,

请教,钻头的最低夹持长度一般为多少?和哪些因素有关?社区大侠是否有见过关于钻头最低夹持长度的介绍?

网友A:
夹长了浪费是怎么总结出来的?

网友(点评):
浪费刀具材料

网友(点评):
夹持长,刀具可刃磨长度就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夹长了浪费是怎么总结出来的?

估计是夹到刀刃了。。哈哈哈

网友:
我们一般用弹簧夹头的话30-40mm。

网友(点评):
钻头直径多大?

网友(点评):
6-16的

网友(点评):
再大的钻头一般都是莫氏的锥柄,也就不存在什么加持多少了。

网友(点评):
6-16的,都是夹30-40长?

网友B:
只要不夹到钻刃,夹的越多越好,刚性越足

网友(点评):
为了降低成本,希望刃磨的次数多,因此就希望夹持的少。关于最低夹持长度,心里有一个大约么的数,但没见过出处,因此在此求教,不知道社区大侠是否有见过关于钻头最低夹持长度的介绍,

网友(点评):
不能低于三分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夹到钻刃,夹的越多越好,刚性越足

没话说^_^

楼主:
为了降低成本,希望刃磨的次数多,因此就希望夹持的少。关于最低夹持长度,心里有一个大约么的数,但没见过出处,因此在此求教,不知道社区大侠是否有见过关于钻头最低夹持长度的介绍,

网友:
当然夹得越多越好了但不能夹到刀刃了

网友(2019-12-25):
夹持柄长的2/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