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直线导轨这么安装有错误吗?

楼主(2019-10-31):
有没有原则错误?
或者说,这样也可以。但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单只导轨肯定不能这样用的

网友(点评):
型材是4040。目前中间横着的型材长度为500,如果缩短为350呢?

网友:
如果允许摆动你就可以这样装

网友(点评):
你说的摆动是哪个方向?是沿圆周轴转动还是弯曲?

网友(点评):
滑块会径向摆动

网友(点评):
滑块是会径向摆动的

网友:
这滑块间隙感人的  游戏机 设备用一下还行

网友:
加双滑块 安装间距大一点 这种滑块不能受太大的径向力

网友(点评):
就是说跟载荷大小有关,对吧?

网友:
你要保证安装面的平面度要好,要有一致性,还有稳定性,最后才能保证精度

网友:
可以,我在简易门上用过。

网友:
应该用两根4个滑块 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就是分担,谢谢!

网友:
要看你是用来做什么,有什么用,精度如何。才能决定能不能用。你这样给个图,我觉得是能用。

网友(点评):
本来想抛砖引个玉,没想到引了卷书。感谢你的渔。

网友:
这个不稳定吧

网友:
看做什么用的,没啥精度的导向,都这样装在型材上了。没问题。

网友:
这个结构不稳

网友:
肯定不靠谱

网友:
左右摆动不适合,用线规可以

网友:
容易坏吧,而且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