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控程序中的F指令含义是什么?

楼主(2019-10-31):
F指令指定的是进给速度?
比如说我现在的机床是XYZAC五轴,
那么一条指令X100 Y100 F100的意思应该就是指以100mm/min的速度移动到X100,Y100的位置吧?
那如果指令中包含了角度呢?比如X100 Y100 A50 C50 F100那么这条指令的意思是什么呢?这里的F100 mm/min的进给速度又是指的什么的速度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知道了进给速度,怎么去求各个轴的速度呢?
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想过,但是我觉得F主要是针对XYZ的,另外两个转轴应该是根据XYZ到达指定点的位置的时间均分。

网友A:
mm/min是毫米/分的意思,就是说走一毫米所用的时间是这些,不管到什么位置,知道距离,就可以换算出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mm/min是毫米/分的意思,就是说走一毫米所用的时间是这些,不管到什么位置,知道距离,就可以换算出时间

那不用考虑角度吗?比如说一条指令平移和旋转联动,那怎么去算这个时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用考虑角度吗?比如说一条指令平移和旋转联动,那怎么去算这个时间呢?

因为程式中各个轴都是联动的,从指定起始点到终点时间是一致的;
每个轴起始点到终止点距离是不一的,可以分解成100(100mm/min)份理解,距离/100、数值大的轴的移动速度相对快;距离/100,、数值小的肯定移动速度慢;

网友:
看说明书可以不!

网友:
F100 没分进给 及一分钟 车床滑板在导轨上跑了100mm   还有一种 F0.1 每转进给  及三角卡盘 没转一转 车刀向里进0.1mm  所以在车床车端面的 或者截面变化比较大的工件时 都用没转进给 保证光洁度 因为随着截面外圆变化 进到速度是在不断调整的 所以一般在指令中加个 G50限制最高转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用考虑角度吗?比如说一条指令平移和旋转联动,那怎么去算这个时间呢?

角度换算成弧长,再算一下